楼主(2004-05-17):
大侠们谁哪里有,SIMATIC WinCC V5.0 Service Pack 2授权,我就差它了,谁能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用把。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啊,我会去试一试

网友B:
前幾個月從EDONKEY下載了一套很飽的光碟套件,裡面有完整的SIEMENS軟體,除了S5 S7當然還有WINCC等等,只要記住盡量連至檔案多且國外的EDONKEY伺服器網站,就算每天1、2K也值得,對了忘了說,內含破解。

网友C(2005-05-12):
能告诉我详细地址吗?

网友D(2006-05-09):
我有 WinCC5.1 如何与你联系

网友E:
5.2的授权文件能给我一份吗????谢谢!我的MAIL  zfy2050@hotmail.com

网友F:
我现在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烦不吝指教!
时基中断时是怎么控制的?
是一有使能时就马上进入中断程序,还是在设定时间后才进入呢?如果是后者,哪么此时的程序的执行在什么地方?(在主程序还是在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