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8):
我現有一台fx2n-plc,想接上電源模似各种指令,也就是說不接負載,不知行不行?若行要注意什麼問題?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果我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你就是说你想用PLC机台来做各种指令的试验,这当然可以,不用接负载做试验都可以的,对于试验执行指令的工作状态,你因没接负载,所以可以通过I/O点来观察其工作功能,输入点不接时可通过编程软件的元件强制ON功能实现输入信号的ON......

楼主:
謝謝!是這樣理解的,但模似各种指令時還需注意什麼事項嗎?

网友B:
随便用,没关系的。

网友C:
输出不接负载是没问题的,可以从指示灯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B:
也可以模拟软件,要的话EMAIL

网友D:
没问题,你可以用监控来看他动作。。。。。我大把的资料;

网友D:
没问题,你可以用监控来看他动作。。。。。我大把的资料;大胆点。。。。放心试吧

网友E:
没问题,大胆试,也可用线短接COM和输入点来看工作情况。

楼主:
謝謝!我的e-mail:riwang.chen@163.net

网友F:
给我一个好吗?对了顺便问一下,电脑与FX2N的PLC连接用SC-09电缆直接连接就行啊??谢谢starlr@163.com

楼主:
桌式的可以,手提的若沒有com要用usb轉rs232.

网友G:
你够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