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8):
由于实验需要,近期想购买一个编码器!我想询问一下有关问题!请问是否有满足以下要求的编码器:1、有中心孔,孔径大于20mm;2、外经小于100mm(或者更小些)。能否提供一下产品的详细信息和价格。

网友A:
编码器是用“联轴器”这个附件和设备相联接的,你可以自己加工一个所需尺寸的轴;再用联轴器联接,编码器的外径因厂家,参数不同而各不相同,一般都小于100mm

楼主:
那有没有16位分辨率的空心的编码器呢?能不能给出几个品牌,谢谢!

网友B:
021-68195028-809 李君   AUTONICS   RMB800.00 REF

楼主:
谢谢!不知有没有17精度的,而且要求中心孔为通孔的,有谁知道?

网友C:
有没有哪位兄弟可知道绝对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区别?

网友C:
有没有哪位兄弟可知道绝对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区别?
请回复YOUGE8250@163.COM,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哪位兄弟可知道绝对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区别?
请回复YOUGE8250@163.COM,谢谢!

请查收邮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哪位兄弟可知道绝对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的区别?
请回复YOUGE8250@163.COM,谢谢!

请查收邮件

sgx版主:
    可否在论坛上把问题回答出来啊,大家都可以学学,先谢谢了!

网友D:
你们这些懒汉自己去在网上找不就得了.

网友F:
17位绝对型编码器空心轴,有很多选择,德国HENGSTLER的性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