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8):
用于机械手上,功率为50W左右!

网友A:
你没有型号吗?

楼主:
没有,我正在选择
只要三条件:
   质量轻(最好在大于0.3Kg),因为要挂在机械手上。
   最高转速4500rpm
   转矩大于0.8NM

网友A:
哦。没办法,我这里缺少伺服系统的资料。不好选型,我只有价格。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nual/mc.asp
这里有一些资料,看有没有用。订完型号后,我可以给你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