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8):
故障现象是启动伺服(速度模式)后,不施加速度信号(0~10V模拟量)伺服也会突然以很高的速度(30000多转)旋转。
同一个厂的两条相同的生产线需要改造,我们刚开始调试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在电源进线端加了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就好了;现在应厂方的要求将那电控柜搬到另一条生产线上,那个问题又出现了!!
务请各路好汉侠女好心相助!小弟不胜感激!
焦虑中.............

网友A:
建议你先判断干扰点,电源回路还是信号回路。从现象来看,应该是某种干扰由电源串入信号回路引起,不要把思路限于一点上。工厂里多数不能解释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解决不了,而是真正原因没找到。

网友B:
加个电源滤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
2楼的兄弟,该系统还有一个0~10V的模拟信号是给变频器的,这个回路就工作得很正常!
而且该厂还有电焊和压缩机等设备,所以怀疑是电源问题!
如果出现干扰由电源串入控制回路这种现象,加滤波器也不能滤除掉要怎么办才好?

网友A:
从伺服设备侧短接速度信号(0~10V模拟量),开机看看伺服会不会以很高的速度(30000多转)旋转。

网友C:
以前是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就是按以前的做法现在行不通呀!
晕ing.........................

网友D:
线屏蔽没有?

网友E:
加一个电亢器不行吗?

楼主:
电抗器没加,电抗器不是跟滤波器差不多的吗?

楼主:
还有,我怀疑是干扰串到伺服的编码器里面去了,想问一下接屏蔽线要怎么接?直接打条地线连到机壳一起接还是悬空接地好?除了这样还有更好的办法隔离干扰吗?

网友F:
隔离变压器、电源滤波器、再把屏蔽线接机壳试试!

楼主:
都试了,而且还专门打了条地线接上去!但还是不行!!!!!!!!!!!!!!!!
怀疑是伺服出问题,但整套折下来拿回公司去试又好好的!!!!!
无奈!!!!

网友G:
可加一共同地线即两设备机壳或接地端并一处后接地, 这只是我理解是两台设备电位差较大.
纸上谈兵,别丢砖头
科技为本,客户至上。

网友D:
是单端屏蔽改成双端,是双端屏蔽改成单端,试一下吧!编码器和模拟量输入都试一下,最好把模拟量输入单独屏蔽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隔离牛这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牛能把所有电源的干扰滤除掉?
它好象只是两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