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8):
生产过程监视和控制中要用到多种自动化仪表、计算机及相应执行机构,过程中的信号既有微弱到毫伏级的小信号,又有数十伏的大信号,而且还有高达数千伏、数百安培的信号要处理。从频率上讲,有直流低频范围的,也有高频/脉冲尖峰。设备、仪表间互扰成为系统调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电磁屏蔽之外,解决各种设备、仪表的“地”,也即信号参考点的电位差,将成为重要课题。因为不同设备、仪表的信号要互传互送,那就存在信号参考点问题。换句话说,要使信号完整传送,理想化的情况是所有设备、仪表中的信号有一个共同的参考点,也即共有一个“地”。进一步讲,所有设备、仪表的信号的参考点之间电位为“零”。但是在实际环境中,这一点几乎是不可及的,这里面除了各个设备、仪表“地”之间连线电阻产生的电压降之外,尚有各种设备、仪表在不同环境受到干扰不同,以及导线接点经受风吹雨淋,导致接点质量下降等诸多因素。致使各个“地”之间有差别。
  两个现场设备仪表(1#,2#)向PLC传送信号以及PLC向两台现场设备仪表发出信号。假定传送的均为0-10VDC信号。理想情况,PLC及两个现场设备“地”电位完全相等。传送过程中又没有干扰,这样从PLC输入来看,接收正确。但正如前所述,两个现场设备通常有“地”电位差,举例来讲,1#设备“地”与PLC“地”同电位,2#设备比它们的“地”电位高0.1V,这样1#设备给PLC的信号为0-10V,而2#设备给PLC的为0.1V-10.1V,误差就产生了,同时1#,2#设备的“地”线在PLC汇合联接。将0.1V电压施加在PLC地线条上,有可能损坏PLC局部“地”线,同时在显示错误数据,由此引起的问题在现场调试中屡有出现。例如某大型建材公司的生产线调试中,使用美国AB-PLC接国内某厂家手操器。AB-PLC的数据采集板有每八个通道,八个通道共用一个12位A/D,经过变换后,由12个光耦实现与主机隔离。它的八个通道输入之间并没有隔离,致使八个通道输入信号每个单独接入采集板均正常,接入两个或多于两个外部信号时,显示数字乱跳,故障无法排除。又如航天某部门测试发动机各点温度,使用K型偶作为传感器,同上述相似,仅测试一点一切正常,但是向主机接入两点或两点以上温度时,显示的温度明显错误。这两种情况在接入隔离器后,均正常。
  隔离器之所以能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它具有使输入/输出在电气上完全隔离的特点。换句话讲,输入/输出之间没有共同“地”,外来信号不管是0-10V,或带着+10V干扰的10V-20V经隔离后均为0-10V,也即隔离后新建立的PLC“地”与外部设备、仪表“地”没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实现输入到PLC主机的多个外接设备仪表信号之间隔离,也即它们之间没有“地”的关系。
  上面谈了输入到PLC信号的隔离,同样在PLC向外部信号设备传出信号也有类似现象问题。显然使用隔离器亦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谈到PLC向外部设备、仪表发送信号,有一种情况经常遇到:要求PLC的输出即能给显示仪表,又能传送给变频器一类的设备。欲彻底解决干扰问题,推荐使用隔离式信号分配器。这种隔离器即实现PLC输出信号与外设隔离,同时实现外设之间隔离。   有时现场仪表在配套时,由于协调不利,产生了如下情况,接收信号设备(例如接收4-20mA)接口连接为两线制方式,也即接收口为一个24V电源与一个250Ω相串联.接口两根线:一个为24V正极,一个为250Ω一端,适于连接现场两线制变送器。假如现场设备为四线制变送器,输出4-20mA。这样进行直接连接将造成电源冲突。解决方法是采用隔离器将现场来的4-20mA接收并隔离,在隔离器的输出部份接入一个标准的两线制变送器,以应对接收设备的接口。
  隔离器要保证输入/输出两个部分隔离,外加工作电源24V在为输入、输出部份供电同时,必须确保在电气上与两个部分隔离。这种输入/输出/外加工作电源之间全部相互隔离的器件常称为三隔离或全隔离器件. 从理论上讲这种供电方式,不管隔离器数量多少,均可用一台24V电源供电,不会产生干扰。
  如果处理4-20mA到4-20mA电流信号的隔离,这里推荐一种不用另外再加电源的隔离器WS1562(北京维盛产品)。显然省去外接电源,使接线更简捷,且功耗低、自身热量低、可靠性高。WS1562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外接电源,它带来了简捷可靠的优点,但也带来了使用上的局限性.WS1562对于4-20mA信号进行的隔离传送,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功率传送,内部的功率损耗必不可少.损耗表现在输入端和输出端电流/电压乘积的差值上。以负载电阻RL=250Ω为例,当输出为20mA时,输出端250Ω上的电压为5.0V,而输入端的两端间电压测试为8.8V。简单计算表明,内部损耗等于20mA×(8.8V-5.0V)=76(mW),也即内部损耗为76毫瓦.从使用者角度来看,假若输出端负载电阻RL等于250Ω,那么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最大值为8.8V/20mA=440(Ω)。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输入的4-20mA电流源必须具有驱动440Ω负载的能力,才能使WS1562无源隔离器在输出端负载电阻RL等于250Ω条件下正常工作。不过,从经验来看大部分现场仪表能满足这些条件.
  从隔离角度看二线制变送器(含压力、温度、流量…),分为隔离式及非隔离式。采用隔离式二线制变送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
  二线制变送器的隔离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传感器和变送器一体而又必须放置在现场指定地点,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把隔离器安置在中央控制室机柜中.对现场二线制变送器的电源配送有二种接口形式,要根据现场具体情况来定.
  隔离器外型采用导轨安装,接线采用接线式,这种方式亦称隔离端子,适用安装在机柜中。
  在隔离端子电路前部安装进口名牌IC(集成电路)公司的专用电路,实现温度隔离变送,虽然比零件组装式(诸如用廉价OPA)成本高,但在长期性能稳定性、可靠性方面是零件组装无法比拟的。引入优质元器件是隔离端子稳定可靠的基本保证,同时专用IC在功能上诸如长线补偿、恒流驱动、线性化性能齐备。
  隔离端子设计日趋小型化,那么小型化的目的就是少占空间。当然应该允许用户密集安装,密集安装就存在散热问题。换句话讲,必须降低内部功耗。
  现在市场出现了许多以CPU为核心的隔离端子,具有现场可编功能及通信功能,有很高的灵活性,对顾客来讲可以减少库存数量,降低资金积压。以CPU为核心的隔离端子必定将成为这一领域主流.

楼主:
我的E-mail:sh_chip@sina.com,电话:021-52666606,有不同意见或有兴趣需要相关资料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我做的是北京维盛的隔离端子.

网友A(2004-06-28):
写得不错,其实每一个搞自动化控制的技术人员都应对此相当了解,否则,连最基本的问题可能都解决不了.

网友B(2005-02-02):
非常详细,受益匪浅!

网友C:
这文章不置顶,就太离谱!来....置顶

网友D(2005-05-05):
说的很详细。
谢谢。

网友E(2005-06-09):
请问楼主:能否在现场仪表到IO模块的终端加一个阻容滤波,我自认为应该可以,只是电阻和电容的参数选择不知以什么作为参考来计算,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F:
顶你的最好办法是给你买两个。有没有不要电源的隔离端子?输入4-20mA,输出4-20mA。

网友G(2005-12-10):
写得好
隔离放大器IC模块:(详细技术资料请发邮件到ggxx123@tom.com索取)
● 电源、信号:输入端 / 输出端隔离3000VAC, 三隔离。
● 4-20mA,0-5V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非线性< 0.2%)。
●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内置多组高隔离电源,可提供一组隔离12VDC输出。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 ISO系列低成本、小体积隔离放大器 IC(精度0.05 0.1 0.2 级,非线形<0.2%)
● 两线无源4-20mA信号隔离调理 IC
● 0~10V/1-5V/4-20mA/0-20mA直流信号V/V V/I或I/I I/V隔离转换IC
● 内置电源0~±10V或4-20mA直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 0~5V交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本司将隔离器模块化,下面是产品图:
感谢楼主!!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

网友H(2006-02-13):
楼主文章写的的确详细,可我还是看不懂,可能因为刚刚入行的原因吧。
我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感觉真是困难重重,因为不懂技术,所以丢了很多客户。曾听有人说,工控行业不是女人能玩得转的,也许这话一点都不假啊。我自入工控行业也有快半年时间了,可觉得还是什么都不懂,我开始置疑自己的选择了,是不是女人真的就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呢?
不过,在我还未决定退出之前,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工控知识的。
希望各位大虾们能帮帮我啊。

网友I:
,很不错,对隔离器一直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刚买了几个隔离器,是频率的,尚未使用,试了一次,有点问题,正在考虑是不是频率范围是不是选的不对。

网友J:
在看帖的同时
赞一下!!
好样的!

网友K:
有这个经历。我用的控制器的几个运动控制卡因为接地点没有接一起,导致发脉冲时,电机更本不动。

网友L(2006-03-28):
专业生产隔离器
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隔离器已有10多年历史。有DDZ-III型架装式、轨道安装插接式、DIN卡装式、仪表配套模块式、电磁隔离式、光电隔离式、电子隔离式......。若有朋友需要,请联系我。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23-64301488  66312189

            传真:023-64301200

             http://mono.yibiao.net/cqffdz

             email: eliu0310@126.com

网友M(2006-05-29):
好,很实在

网友N:
经验丰富的大虾!!!

网友O:
偶是改行做仪表的,不是甚懂,有点小小见解,和楼主说法不尽相同,略表如下,望大家有砖便拍,多谢多谢!
1、目前大部分仪表是浮地设计,信号负端的电位并不固定,信号负端和接地端不连接,其电位和仪表接地端电位也无关联。
2、普通两线制4~20mA仪表,就是典型示例,仪表和AI设备的共同参考点就是电源负端,仪表信号负端的电势取决于电流信号的大小和仪表负载的大小,并随之不断变化。
若多台仪表使用同一电源,则参考点相同;
若不同仪表使用不同电源,可能出现各个电源负端电势的不同,在使用共地的AI(一般指AI的负端短接,但并不接到实地)时,可能会在AI的公共端产生附加电流,就象楼主举的0.1V电势差的例子一样。但由于电源的负端电势一般也是浮动的,因此不会造成持续附加电流。
3、四线制4~20mA仪表的信号负端和接地端、电源负端也不连接,其信号负端的电势只和AI的负端电势有关,而和仪表本身的接地端电势或电源负端电势无关。
4、决大部分PLC厂商的多路AI模块都是共用电源(PLC带配电功能),共用信号负端(通常就称共地),这也是经过大量测试和实践的;
5、对于电压输出的设备用过很少,不敢发表意见,但我想和电流信号应类似;
6、本人有一次使用过实地(信号负端接表壳接大地)的压力变送器(防爆设计),PLC配电输出,AI共地,结果可想而知,所有AI读到的值一模一样。
7、隔离器在提高安全性,多路信号分配,信号类型转换方面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我也用过不少。

网友P:
呼吁这样有质量的好文章,我在用ab模拟量输出模块时,先后六块都坏了,信号送给abb变频器,后来分析信号需要隔离,加上后再也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Q(2006-07-27):
不认同
隔离器的作用一方面是给两线制的变送器提供电源
一方面是起到信号的隔离作用
不过我觉得这和地的隔离没有什么关系
隔离器的隔离只是采用了光电偶合的原理由于在主次侧
没有了电的联系于是可以起到显示仪表侧和
DCS/PLC侧的大电流和高电压保护和冲击电流的保护,
由于一次侧的来自两线制仪表的信号只是使光管发发光。
而二次侧的放大电路的电源是单独提供的于是才会出现了单独的地
也就是隔离器电源的地,所以这两个地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
而不是由隔离器做到这一点的。

网友R:
如航天某部门测试发动机各点温度,使用K型偶作为传感器,同上述相似,仅测试一点一切正常,但是向主机接入两点或两点以上温度时,显示的温度明显错误。这两种情况在接入隔离器后,均正常。

这个你都知道   呵呵

网友S(2006-09-01):
DING
谢谢!请再多写些文章让我们分享。

网友T:
非常好的文章,非常好的探讨,希望经常看到这样好的文章.

网友U(2006-10-28):
数显温度温控表 >> TE智能温控表 >> TE-T智能温控

特点
⊙ 多种信号自由输入、量程自由设置

⊙ 软件调零调满度,冷端单独测量,显示精度优于0.2%
FS

⊙ 模糊理论结合传统PID方法,控制快速平稳

⊙ 输出功能有多种选择

⊙ 断线报警功能,所有参数显示均可屏蔽

一、 型号及含义

二、型号及技术参数
1、热电偶测量范围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K□
K
0℃∽1300℃
1℃
±0.5%F.S±1digit

TE-T□E□
E
0℃∽800℃
1℃
±0.5%F.S±1digit

TE-T□S□
S
0℃∽1600℃
1℃
±0.5%F.S±1digit

TE-T□B□
B
0℃∽1800℃
1℃
±0.5%F.S±1digit

2.热电阻测量范围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P□
Pt100
-100℃∽600℃
0.1℃
±0.5%F.S±1digit

TE-T□C□
Cu50
-50℃∽150℃
0.1℃
±0.5%F.S±1digit

3.模拟信号输入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V□
0∽5V/1-5V
-1000∽9999 由量程确定
±0.5%F.S±1digit

TE-T□A□
4∽20mA/1∽10mA
-1000∽9999 由量程确定
±0.5%F.S±1digit

三、技术参数
测量精度
±0.5%F.S±1digit

冷端补偿误差
≤±2℃

测量数显范围
-1999∽9999 199∽999二种

报警范围
全量程自由设定

显示
红绿双色双排数码管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
3A/220V阻性或指定

可控硅触发信号
5V/40uS或额定100mA,瞬时1A(自触发)

固态继电器输出信号
12V±3A 30mA

工作环境
0∽50℃,相度湿度≤85%RH

电源
AC 220V±10% 50HZ/60HZ

功耗
≤4VA

四、 连接图

注:所有接线图中OUT所指单元为主控输出单元,其中
开关状态是指带继电器输出状态,+、-状态是指连续
电流,电压输出端子及接固态继电器时的脉冲直流电
压输出端子,接可控硅输出时,-端子接控硅触发极,
+端接控硅条一阳极(或单相硅的阴极),主控输出接
线图例见下:

五、操作说明
仪表参数修改,设定时的人机对话均通过按键来实现
的。当在第一次使用本产品时,请详细阅读下面的操
作流程。

注意:①在第二设定状态,当AT=0时,按SET键时间超
过5秒钟将退出设定状态,进入正常控制状态。
② 在第二设定状态,当AT=1时,按SET键时间超过5秒,
系统将退出设定状态并自动进入自整定寻优状态
③在自整定工作状态,按SET键后,系统将进入设定状
态,并退出自整定状态,你若要重回自整定状态时,则可
把AT再设置成1后退出。
④在设定状态设定完成后,如不按正确操作退出设定状
态,超过30秒后,系统将自动退出设定状态,你前次所设
定参数被宣布无效。
⑤当你为防止别人修改你的参数时,可在第二设定状
态把LOK值设定为02.
设定字符解释:
以下字符每按一次SET键后依次出现,根据不同功能有
些字符可能在你所选用的仪表中不存在。

六、外形及开孔尺寸

七、使用保存注意事项
1、为防止仪器损坏或失效,选用适当的保险丝保护电
源线及输出线以防强电流冲击。
2、为防止仪器损坏或失效,请用额定电供电。并在所
有接线工作完成后方可供电。
3、为防火、防爆或仪器损坏,禁止在有易燃、易爆气
体,排放蒸汽的场所中使用。
4、为防止触电或燃烧,严禁触及仪器内部,仪器有高
电压、高温部件。
5、为防止事故或仪器失效,严禁改动仪器。
6、断电后方可清洁仪器。清除显示器上的污渍请用软
布或棉纸。
7、显示器易被划伤,禁止用硬物擦洗或触及。禁止用
螺丝刀或圆珠笔尖硬物体操作面板按键,否则会损坏
或划伤按键。
8、对热电偶输入信号请用与热电偶丝相同材料的补偿
导线。对热电阻输入信号请用相同规格低阻值导线,
且三线长度尽量相等。
9、特别注意电源输入线与信号输入线不可错接,及输
出端子被强电流短路等。电源线与信号线尽量与大电
流传输线分开布线,以减少电磁辐射对仪表的影响,
在无法避免时,仪表连线请尽量选用屏蔽线。

   联系方式:
公 司: 上海托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会文路50号6楼
网 址: www.tuoke.com
联系人: 张毅
电 话: 021-66600425-811 13816254545
传 真: 021-56975438

网友U:
数显温度温控表 >> TE智能温控表 >> TE-T智能温控

特点
⊙ 多种信号自由输入、量程自由设置

⊙ 软件调零调满度,冷端单独测量,显示精度优于0.2%
FS

⊙ 模糊理论结合传统PID方法,控制快速平稳

⊙ 输出功能有多种选择

⊙ 断线报警功能,所有参数显示均可屏蔽

一、 型号及含义

二、型号及技术参数
1、热电偶测量范围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K□
K
0℃∽1300℃
1℃
±0.5%F.S±1digit

TE-T□E□
E
0℃∽800℃
1℃
±0.5%F.S±1digit

TE-T□S□
S
0℃∽1600℃
1℃
±0.5%F.S±1digit

TE-T□B□
B
0℃∽1800℃
1℃
±0.5%F.S±1digit

2.热电阻测量范围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P□
Pt100
-100℃∽600℃
0.1℃
±0.5%F.S±1digit

TE-T□C□
Cu50
-50℃∽150℃
0.1℃
±0.5%F.S±1digit

3.模拟信号输入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V□
0∽5V/1-5V
-1000∽9999 由量程确定
±0.5%F.S±1digit

TE-T□A□
4∽20mA/1∽10mA
-1000∽9999 由量程确定
±0.5%F.S±1digit

三、技术参数
测量精度
±0.5%F.S±1digit

冷端补偿误差
≤±2℃

测量数显范围
-1999∽9999 199∽999二种

报警范围
全量程自由设定

显示
红绿双色双排数码管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
3A/220V阻性或指定

可控硅触发信号
5V/40uS或额定100mA,瞬时1A(自触发)

固态继电器输出信号
12V±3A 30mA

工作环境
0∽50℃,相度湿度≤85%RH

电源
AC 220V±10% 50HZ/60HZ

功耗
≤4VA

四、 连接图

注:所有接线图中OUT所指单元为主控输出单元,其中
开关状态是指带继电器输出状态,+、-状态是指连续
电流,电压输出端子及接固态继电器时的脉冲直流电
压输出端子,接可控硅输出时,-端子接控硅触发极,
+端接控硅条一阳极(或单相硅的阴极),主控输出接
线图例见下:

五、操作说明
仪表参数修改,设定时的人机对话均通过按键来实现
的。当在第一次使用本产品时,请详细阅读下面的操
作流程。

注意:①在第二设定状态,当AT=0时,按SET键时间超
过5秒钟将退出设定状态,进入正常控制状态。
② 在第二设定状态,当AT=1时,按SET键时间超过5秒,
系统将退出设定状态并自动进入自整定寻优状态
③在自整定工作状态,按SET键后,系统将进入设定状
态,并退出自整定状态,你若要重回自整定状态时,则可
把AT再设置成1后退出。
④在设定状态设定完成后,如不按正确操作退出设定状
态,超过30秒后,系统将自动退出设定状态,你前次所设
定参数被宣布无效。
⑤当你为防止别人修改你的参数时,可在第二设定状
态把LOK值设定为02.
设定字符解释:
以下字符每按一次SET键后依次出现,根据不同功能有
些字符可能在你所选用的仪表中不存在。

六、外形及开孔尺寸

七、使用保存注意事项
1、为防止仪器损坏或失效,选用适当的保险丝保护电
源线及输出线以防强电流冲击。
2、为防止仪器损坏或失效,请用额定电供电。并在所
有接线工作完成后方可供电。
3、为防火、防爆或仪器损坏,禁止在有易燃、易爆气
体,排放蒸汽的场所中使用。
4、为防止触电或燃烧,严禁触及仪器内部,仪器有高
电压、高温部件。
5、为防止事故或仪器失效,严禁改动仪器。
6、断电后方可清洁仪器。清除显示器上的污渍请用软
布或棉纸。
7、显示器易被划伤,禁止用硬物擦洗或触及。禁止用
螺丝刀或圆珠笔尖硬物体操作面板按键,否则会损坏
或划伤按键。
8、对热电偶输入信号请用与热电偶丝相同材料的补偿
导线。对热电阻输入信号请用相同规格低阻值导线,
且三线长度尽量相等。
9、特别注意电源输入线与信号输入线不可错接,及输
出端子被强电流短路等。电源线与信号线尽量与大电
流传输线分开布线,以减少电磁辐射对仪表的影响,
在无法避免时,仪表连线请尽量选用屏蔽线。

   联系方式:
公 司: 上海托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会文路50号6楼
网 址: www.tuoke.com
联系人: 张毅   加为好友
电 话: 021-66600425-811 13816254545
传 真: 021-56975438

网友V:
上网看到这个论坛,也来说几句,没有恶意
文章挺好,但有点误人子弟。
单讲单元组合仪表中的隔离器,记得不太清楚,好象是单元组合仪表辅助单元中的一个品种。
在没有搞清楚仪表使用的电源的+  - 端和电源的地、单块仪表的地、单块仪表的信号输入(+ -)端和输出(+ - )端的定义,来谈系统中的“地”和“零”,好象是有点.......

说的不对,不要见笑,有不到之外,谅解

网友W(2006-12-18):
名利双收!
不过说的很详细,以后说不定能合作!

网友X(2007-04-17):
有输入PT100,输出4_20MA.抗60000伏高压脉冲的隔离器吗??

网友Y(2007-06-15):
Honsberg(HOSCO)豪思派克公司―――热工仪表大全,热工产品测量大全,世界上最大的小口径流量计和流量开关的生产厂,产品范围涵盖流量、液位、压力、温度测量。
特点:
最小流量:0.02ml/minH2O;最大流量:8000l/minH2O;
最小口径:DN8;最大口径:DN300 ;
耐压:最大50Mpa;
耐温:最高350℃;
测量介质:水、气体、油、腐蚀性液体信号:
限位开关或者显示;
材料:不锈钢、黄铜、钢、铸铁
塑料;连接:螺纹、法兰。
流量开关/流量计:有活塞式 变面积式 挡板式 叶轮式 转子式 齿轮式 椭圆齿轮式 热量式 电磁式 可视窗式 标记式 球式 孔板式
网址 www.con-sen.com

网友Z(2007-08-27):
还好拉,其实这个知道原理就容易了,简单的说是分流,或者地环流.而信号是弱电流信号,影响会很大.

网友AA(2008-03-25):
初学者最喜欢的,谢谢!

网友AB(2008-06-16):
DDDDD,没有现场操作经验,有些看不懂

网友AC:
现场经验非常丰富!
写的非常好!
顶一下,好文章啊!

网友AD(2008-08-18):
写的好  学习了

网友AE(2008-12-13):
谢谢楼主的好东东,学习了。不过在我用的百特的隔离器和配电器,感觉不太稳定,容易坏,后来改用了魏德米勒的也是一样,价格还贵了不少。

网友AF:
北京维盛 我们单位都是用的这个 都是有源的2个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