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8):
我本来是用PLC的模拟输出量控制变频器的,但是在实际生应用中发现:模拟量会有偏差。所以,希望能让FX2N的PLC通过总线的形式控制A500变频器,因为,数字量不会出编差吧。
不过,不知FX2N能不能做主站的。
所以,请各位提供一些FX2N控制A500的方案。多谢!

网友A:
如果只考虑设定的偏差问题,没要必要上到现场总线的级别,可以考虑在FX2N上加FX2N-RS485BD的通讯板和A500通讯即可.

网友B:
我也有用过这样的配套电路,但我是单独用一个输出0--10V可变的类比SENSOR来控制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