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9):
系统运行将近一年,状态良好!可是近来SLAVE CPU的EXTF/REDF灯亮,CPU进入STOP模式,MASTER CPU REDF灯亮,所有SLAVE的IM153-2的SF灯亮,不知道是何种原因
我将10号站和13号站的总线接口,互换了一下,然后重新启动SLAVE CPU,系统正常!
但两天后,又出现上述症状,斑竹请您帮忙

网友A:
我们厂也出现过这种显象,不过没你这么严重,我们只坏了一条DP网,还不影响系统运行,后来检查后发现是ET200 (IM153-3)中间的一个DP从站坏了,你可以到每个从站检测从站通讯情况,检查前把这个从站当作最后一站,既总线连接器上的电阻开关拨到“ON”查查哪个从站没通讯上。不知这个经验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可能原因:
1.系统有干扰
2.网络电缆开路
3.其中有从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