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9):
用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需注意什么?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区别?请教!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同步电机,我想主要注意该同步电机充许的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因为频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电机运行,过低会死机,过高会“飞车”。
要不你再问问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