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S7高手

楼主(2004-05-19):
在S7中OPN DB(数值),其中“数值”的泛围是多少?OPN DB20是表示打开数据块的第20个字节吗?那这个数据块的长度又是多少呢?在一个功能中如果没有打开DB20,可以用
DB20.DBX0.3来访问第20个字节的第3位吗?DB20.DBX0.3和DB19.DBX0.11是同一个位吗?在一个功能开始有:OPN DB20那以后该功能中的A DBX0.3 是测试数据块的第20字节的第3位吗?还有就是在同一个功能中两次打开同一个数据块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阅读我们单位新上的生产线程序时感到头痛的问题,请大侠们给以指教。
万分感激,谢谢了!!

网友A:
看了贴子里问题,真让人头痛。

网友A:
OPN DB20表示打开块号为20的数据块。数值泛围根据不同的型号而不同,最小泛围为127
DBX是按位寻址的格式,应该是DBX3.0/.../DBX3.7这样的格式吧,不应该只是DBX3

网友A:
我是路过,顺便说几句,还希望真正的高手来指教了

楼主:
非常感谢dzfa!

楼主:
我找到了我问题的答案,现写出来不对之处请大家多指教。“数值”的泛围要看你定义了哪几个共享数据块,只有定义了的共享数据块才能被打开。至于数据块的长度要看你是怎样定义该数据块的。在一个功能中打开了一个共享数据块 AUF DB 20 后,当要访问该数据块可以简写,如 U DBX3.0。但要是在该功能中访问了别的数据块的内容,如 U DB80.DBX0.2 。那么DB80共享块将被自动打开,DB继存器的内容将会变为80。所以要想再用简写访问DB20中的内容必须再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