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9):
有那位高手对PID控制比较熟悉,请指点一下

数字量输出的变换,     我看不懂,程序如下:

MOVR 1.0 VD108   //VD108是数字量输出比较区
AENO
-R VD104,VD108  //VD104是控制参数标度结果区
AENO
MOVR VD108,VD112 //VD112是控制数字量输出区
*R 1000.0 VD112
TRUNC VD112,VD112

请问程序中的1.0和1000.0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和课本上介绍的不一样啊
请指点一下,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1.0和1000.0是常数1和1000,只是以浮点数的格式表示。
如果只输入1和1000,PLC认为是整数格式,与整数与浮点数存贮格式在PLC内是不同的。

楼主:
不过课本上介绍的是:对于单极性模拟量,取为0.0,对于双极性模拟量,去为0.5,而没有去1。0的啊?请高手解释一下;而另一个量是取32000或64000,而没有去1000的,我实在搞不懂。
 迷茫中.........................................

楼主:
先谢谢上面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书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具体取值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如果如书上的例子,PID的输出直接送到模拟量输出,且使用模拟量的全部量程,模拟量满量程为32000,所以要取32000或64000。而你的程序可能与此有些区别,或者没有直接送到模拟量输出,或者使用的量程不是模拟量的全部量程,所以取值1000。
程序要结合设备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