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9):
求日本KEYENCE  KV KZ系列PLC编程用联机线图纸。我制作了一根RS232串口线一端是DB9另一端是6芯水晶头,共4芯线(rx\tx\gnd\还有一根正5伏不知作何用)但无法联机。恳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给你一个6芯水晶头到DB25的接线,自己转到DB9 吧。
接线如下:
         PLC侧                  DB25侧
SD       3                          2
RD       5                          3
SG       4                          7
另外DB25侧4,5短接;6,20短接。即RS--CS, DR--ER。
如果连不上,试试 将  DB25侧 2,3对调。

网友A:
哥们,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KEYENCE的PLC。这种PLC电源设计有问题,寿命在5年左右,建议使用中为其提供较好的稳压电源。

网友B:
KEYENCE的PLC大多是DC24V供电的,可以用OMRON的开关电源给PLC供电!
OMRON的开关电源寿命在10多年!

楼主:
没办法,我的KEYENCE的PLC是花30元在二手市场淘来的,功能可用就是没有软件和联机线,不过现在齐了,非常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B:
30元也能买到KEYENCE的PLC?
太厉害了!

网友A:
厉害.
有这种好事下次给我讨几个,300元也行啊.有多少要多少.

楼主:
看来便宜没好货,我的PLC一直无法与PC联机,检查硬件部分也不应该出现问题,还请各位大虾提供一些软件设置方法,另求KV-24或KZ-24用户手册或编程手册(KEYENCE官方网站太保守)我的若干个邮箱都无法收到他们的回信。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邮箱有问题,以前我一直发布进去
我说过可能是电源设计有问题,出故障了.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PLC运行OK,就是无法联机.连手编也没用.建议换别的吧.OMRON就挺好

网友C:
KEYENCE的PLC中的KV/KZ系列,我根据现象就可以判断你的故障。通电DC24V后的指示灯现象如何?中文编程手册听说要1000元一本!!忘了它吧。

楼主:
通电后先是POWER灯先亮,稍后RUN灯常亮。

网友A:
不对,KEYENCE 编程手册(中文繁体) ,不要钱 ,可以向 上海KEYENCE 要。不过最好向他们买点东西再要。

楼主:
非常高兴,我的KEYENCE  KZ-24T PLC 终于修好了具体故

障原因也没有确定,初步怀疑是plc内部电路板间接头处接触

不好。郁闷了好几天,今天我想用示波器监视以下串口的通

信波形,结果波形正常再看电脑通信成功了,反复折腾几次

均正常。各位说过该型PLC对电源要求较高,我用示波器监视

了一下开关电源24V 输出波形,大约叠加了一峰峰值为1.3V

的高频波形确实可能对PLC 造成影响。另外该型PLC电源模块

的核心是IR3M03A,它可用摩托洛拉公司生产的MC34063代用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楼主:
求KEYENCE 编程手册(中英文均可)。

网友D(2006-08-05):
我这到有KV的中文编程手册.不过是电子版!

网友E:
kz-10t用的什么软件才能与计算机互联?

网友F(2007-01-02):
各位朋友请教,用KEYENCE - 24DT  PLC液晶显示,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脉冲如何设置。梯形图有没有样品图?

网友D(2007-08-10):
KEYENCE 编程说明书上非常详细 看看应该就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