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0):
我是变频器新人,现做变频器结构设计,对变频器不了解,现要弄清主电路,但对各元器件的规格如何确定,却不懂,向各位老大请教了!

例如一款37kw的变频器,如何确定以下器件规格及大小:
 整流桥
 接触器
 充电电阻
 滤波电容
 均压电阻
 逆变模块
            ......

你快乐,我快乐!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你快乐,我快乐!

网友A:
出个馊主意。你可以先找一台同规格型号的旧变频器(或者干脆弄一台新的也无妨),把他拆了,主电路中的所有元件,不就都一目了然了吗?哈哈。
知道这叫什么方法吗?这叫“测绘”,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方法之一。为了躲避知识产权敏感问题,测绘以后,可以稍加改动,就由“转贴”变成了“原创”。

网友B:
这主意不错,是“中国人”想出来的。

网友A:
看一看国内的各行各业的市场情况,做一下技术统计,既可略知一二。

网友C:
搞台旧的拆了就全知道了!

网友D:
好的设计是从模仿开始的,努力——奋斗——

楼主:
想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你可以先找一台同规格型号的旧变频器(或者干脆弄一台新的也无妨),把他拆了,主电路中的所有元件,不就都一目了然了吗?哈哈。
知道这叫什么方法吗?这叫“测绘”,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方法之一。为了躲避知识产权敏感问题,测绘以后,可以稍加改动,就由“转贴”变成了“原创”。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我是做机械设计的,对电没什么感觉,有点茫然。现做变频器结构设计,第一要弄明白元器件的选型,第二是元器件的定位,包括铜排的合理布局等,想知道大概的设计方法和思路。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例如,在37KW的机器中,平滑电容有用4700uf的,也有用5600uf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散热器选型是根据什么来选的?期盼热心人解答!!
你快乐,我快乐!

网友A:
奥,原来是这样呀。你是做变频器的,那所用的工艺、元器件选型,都应该是规范的、已经设计好了的吧?你没有必要去(也不可能去)改变他,而只是问问为什么吧 ?
其实,你周围的人就是你的老师。
关于电容的选择依据,是针对指标而言的,电容的容量大小,决定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直流因数,纹波系数。容量越大直流成分越好,但是也有缺点,充放电的速度太慢了。
关于散热器的选择,与材料的导热系数、散热面积、热平衡时间等因素有关,比较复杂,一般不采用计算的方法,而是采用试验的方法,确定散热效果。
关于变频器的各单元、元件的布局、排列位置,是很重要的,有一套严格的抗干扰准则,不是一两句能表述的。
还是问问周围的人或自己看看书吧。如果又很具体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想会有朋友来帮你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解答,真的!
你快乐,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