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5-20):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频率25.0hz,开机显示0.0和25.0交替显示,启动按下后,无法升速,显示CAL。有时开关几次后,又可升速。也可以^键升速.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开机显示可以在参数中调整,出现这种故障,与起动转矩有关。频率较低时可加大起动转矩,具体参数得看机型而定。

网友B(2004-06-19):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西门子变频器启动后报”CAL“是正常的,它只不过是在检测电机而已,只要调整参数P0088就可以了,我也很希望能和大家交流,手机013575315985、QQ77814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