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1):
变频器能不能控制同步电机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同步电机,但是要看你选用的是不是可以控制同步电机.比如安川机电的IP变频器,英国的CT变频器,徳国的科比F4的变频器等.

网友B:
可以控制,但具体实施的话还要许多细节要注意!

网友C:
能!交交,交直交都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