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1):
本人预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请有关人士帮助我一下,我需要技术支持

网友A:
将PLC的输出脉冲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CW/CCW端子即可,注意要接驱动器的供电电源和+5V的脉冲电源。

网友B:
是不是要用晶体管的???

网友C:
当然要用晶体管的。

网友D:
PLC要有能达要求的脉冲输出点,对驱动器进行控制。注意点是输出脉冲和驱动器的电源要匹配。

网友E:
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接驱动器!
通过高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F:
用松下的PLC吧,较好用

网友G:
我也想听听高手是怎么说的!学学东西!

网友H:
如果了解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用位移指今很容易实现!

网友I:
简单的控制非常简单,找一个作国的问一下就可。

网友J:
我用西门子的做的
可以用PTO功能的
可以控制加减速啊
很方便

网友J:
顺便问一下三菱 有没有这方面专用的功能呢?

网友K:
步进电机控制器分单脉冲加开关位控制和双脉冲控制两种类型。
三菱的PLC有专用的脉冲输出指令,定位控制指令。

网友J:
13楼的老师
 能说的详细点吗?
 是不是它所有的系列都有这个功能呢>
能同时输出几路呢?  比如西门子,的s7 200 只有两路的
要用定时来做 可以吗>

网友L:
高人
请问VD、VW、VB之间的关系

网友E(2004-06-20):
三菱FX1S/1N自带2路最高100KHz的输出点!

网友M: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不联动时可以控制几个?

网友N:
请高人多赐教。我也来学学。PLC的脉冲一般是哪个点输出。脉冲的高低如何调节?

网友O:
这个很难吧!?:)

网友P(2004-12-20):
15楼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fx1s里面是哪两个点,随便问一下,输出点接驱动器的ccw这些是没有错,但是plc的com接什么地方呢?我就想不明白到底应该接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

网友Q(2006-04-17):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plc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教教我吧

网友R:
不好意思我 现在 也 在 作毕业设计
是用PLC程序的室内舞台灯光设计
要用 到 布进指令

网友S:
三菱的是Y0和Y1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T:
请问,三菱的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如何实现输出的脉冲数?一次输出一百个脉冲怎么控制
是输出一次一个脉冲吗?

网友U:
PLC有各自的脉冲输出端,例如三菱FX2N-MT系列的Y0,Y1口都可以输出脉冲,用PLSY指令控制,可以用Y2,Y2口作为方向控制端。例:Y0接CP-端,Y2接DIR-端,CP+和DIR+接+5V电源即可。

网友V(2006-06-08):
我想用三菱FX系列的PLC控制步进电机,但不知道怎么做.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W:
首先看你的步进支持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双脉冲.然后就去看PLC的操作手册,搞清楚PLC的不同脉冲信号的输出点有没有区别,然后......
楼下继续

网友X: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用三菱PLC控诉步进马达

网友Y: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PLC,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Y:
如果是S7-200的话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Z(2007-05-24):
那位师傅知道哪里有DST86EL82A0000000步进马达的资料!

网友AA(2008-08-04):
脉冲
西门子。SM0.5秒脉冲。SM0.6分脉冲还有脉冲可以根据定时计算任意调整

网友AB(2008-09-15):
我要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论文,谁有啊?发一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