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s7-200通讯

楼主(2004-05-21):
各位大哥,我是第一次用s7-200,请教几个问题:

上位机用PC,下位有5台s7-224为从站,每台从站需带有TD200小终端显示各种信息,各从站相距400米,最远处与PC距2KM,按成本最低的原则,我该如何选择通讯方案,如何组网,请赐教,给俺出个主意。
1、用PPI通讯协议,能否在S7-224的一个485口上既挂TD200又组网通讯(我看说明书上有个图是这样的),上位的PC机是否只用PC/PPI电缆即可无需CP5611通讯卡?
2、如果用Profibus dP 协议组网,我如何选设备,是否在S7-200上挂一个EM277 DP模块就可以了
3、这么远距离须得加中继器, 普通的485中继器可以吗,非得用西门子的中继器吗?

网友A:
用Profibus dP 协议组网!
普通的485中继器可以试一下!
Profibus dP 我这里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可用以太网

网友C:
哥们,我觉得你还是先去下一个S7-200系统手册看一下吧,里面有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