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2):
按照JL指令的说明,应该可以有最大255个分支。

但我只是输入16个就不能输入了,程序如下:

L LB0
JL LIST
JU COMM
JU SEG1
JU SEG2
JU SEG3
.
.
.
.
JU SEG8
JU SGEA
.
.
.
.
JU SEGG
JU SEG10..........................这里提示语法错误了????

望各位DX指点!!

网友A:
STEP7中的标号只能输入4位长度,你输入5位了,所以。。。。。。

网友A:
就报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