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2):
PROIFBUS现场总线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和速度给定等命令.通讯已连上.
我的设置时PLC315 2DP和ABB ACS800变频器,我采用的DVAS7 V2.0版的收发通信程序,
变频器中也进行了设置,可它总是动弹不了
不知是何缘故.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兄弟,通讯控制比较复杂。您在看看书吧。

楼主:
时间紧急,6月初就的上现场了,看书,也是没长进
我按照ABB的PROFIBUS模块的控制流程设置参数
还是不行啊。
PROFIBUS已连上。
就是控制不起作用。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B:
看看控制字送没送到变频器里,如果送过去了,就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不对的地方。
不然的话就是控制指令发送有问题了。

网友C(2004-07-07):
同意楼上的

网友D(2004-08-24):
ABB的DP适配器可以支持PPO5 的协议,有多组PZD过程字,组态后用直接发控制字就行。参数的联接字对了就能通。GE 9030和S7 315 2DP都通过,没有问题的。按楼上大侠的说法再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