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04-05-22):
我在用山武记录仪与PLCC200HE通讯后,山武应答数据为连续的ASCII码,通道间用,隔开。并且数据字节数不固定。造成DM(接受区)只有第一通道的第一字节为固定,其他通道,字节都不固定。因2度为1字节,2。1度为2字节,下一通道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请利昌老兄,及各位高手赐教。出出主义。要是分通道读数就能解决。但我不想这么做

网友A:
使用C200HW-COM04~06編寫CX-PROTOCOL,按照格式編寫只留數據區寫入,位置就可固定.
需CX-PROTOCOL軟體.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
但我用CX-PROTOCOL与(不是山武)CHINO记录仪通讯后,连续使用大约每过2-3月时,记录仪会发生死机现象,后才改为RS232C的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