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

楼主(2004-05-23):
请教西门子PC里,拨码开关怎么用?QQ:121036121

网友A:
CPU上有拨码开关吗?还是说模拟量模块上的?

楼主:
公司里用了拨码开关,好像设为IB2,我不知道IB2是哪几个输入点,还有IB1

网友A:
拨码开关接到PLC上一般用BCD码形式,四个输入点接拨码开关的一位数字,如果用了IB2,应该是可以输入两位数吧。
IB2是哪几个点可以查一下图纸,看看模块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200的应该是从CPU上输入点算起的第三组输入点,300/400的PLC可以查看一下程序的硬件组态。

楼主:
我不知道怎样查模块的地址。用了IB2后还用了移位,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B(2004-12-27):
IB2=I2.0--I2.7

网友C:
PC
这么搞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