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4):
各位高手: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300和s7200是怎么通讯的,哪位大哥能告诉我?
不胜感谢!!
我的联系方式:QQ:69667159  E-MAIL:zlm_sdu@163.com

网友A:
通过MPI,PROFIBUS,以太网都可以。
成本最低的是MPI.

楼主:
这位大哥:
  如果通过MPI通讯,程序怎么写?200的地址能直接读到吗?你能告诉我程序吗?

网友A:
300中有指令可以直接读取200的数据,以前作过一段程序,找一下看看。

网友A:
在300中可以用SFC67和SFC68来读取200中的数据,200中不需要编程通讯程序。

网友A:
将200的MD10读到300的MD205中,并将300的MD225写到200的MD20中
。。。。。。。。。。。。如下:

NETWORK
TITLE =

     O     M    0.0;
     ON    M    0.0;
     S     M    200.0;
     S     M    200.1;
     L     6;
     T     MW   201;

NETWORK
TITLE =

     CALL "X_GET" (
          REQ                      := M    200.0,//启动读操作
          CONT                     := M    200.1,
          DEST_ID                  := MW   201,//读取对象的MPI地址
          VAR_ADDR                 := MD    10,//读取的区域为读取对象的数据区MD10
          RET_VAL                  := MW   203,
          BUSY                     := M    200.2,
          RD                       := MD   205);//将读取对象的数据区MD10中的内容读取到本机的MD205中

NETWORK
TITLE =

     O     M    0.0;
     ON    M    0.0;
     S     M    210.0;
     S     M    210.1;
     L     MB   170;
     T     MB   225;

NETWORK
TITLE =传送数据

     CALL "X_PUT" (
          REQ                      := M    210.0,//启动写操作
          CONT                     := M    210.1,
          DEST_ID                  := MW   201,//目标对象MPI地址
          VAR_ADDR                 := MD    20,//目标象中数据将被写入的区域
          SD                       := MD   225,//要写入的数据在本机中的存贮区域
          RET_VAL                  := MW   213,
          BUSY                     := M    210.2);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不过,我不是用有线方式,而是用电台传输,这位老兄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
电台传输,我没有相关资料。
以前有同事作过,无非也就是数据的发送接收,要有电台的通讯协议应该不难。

楼主:
电台的传输到不是问题,关键是用无线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读取CPU地址了。

网友A:
发送的数据是自己定义的吗?可以在数据中加入发送方的CPU地址,接收方就可以分辨了

楼主:
是自己定义的,我也知道可以加入接收方的地址,但是,要是有多个电台同时接收到这个数据,怎么判断是自己应该接收还是不应该接收,也还是一个读自己的地址的问题吧?

楼主:
我还是说详细一点吧,我想用一个300和两个200通讯,每个CPU 都带一个电台,只要300和200之间通讯就可以,200之间不用通讯。双方都要可以发送和接收,感觉头疼!!例如:300要读1号200的数据,发送读取指令后两个200都收到了,200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接收??

网友B:
你可以将200PLC的地址改掉,只要地址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A:
每个200和300都设定一个地址,在数据中加入发送方的地址和接收方的地址,接收方收到数据后检查自己的地址和数据是的接收方的地址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则进行处理,不一致就不作任何处理。
要读1号200的数据,发送数据中加入接收方地址1,1#200收到后检查与自己的地址1一致,就会响应。2#200收到后检查与自己的地址2不一致,就不会响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说详细一点吧,我想用一个300和两个200通讯,每个CPU都带一个电台,只要300和200之间通讯就可以,200之间不用通讯。双方都要可以发送和接收,感觉头疼!!例如:300要读1号200的数据,发送读取指令后两个200都收到了,200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接收??

对于你这个问题,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设置地址就可以了.就像老师上课点名一样,老师在点A的名时,全班同学都听到了,但只有A才会做出响应.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那种非全透明的电台,买可设地址的电台,这样200本身就不用设地址了,把地址信息加到电台里也行,不过这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但是我还有问题要问,就是,当你接收到数据以后,是不是要从输入寄存器移出,移出以后放到一个地址中吗?

网友A:
你可以分配一块数据区,用来存贮你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D(2004-07-31):
MPI,PROFIBUS,以太网

网友E(2004-12-03):
其实不用考虑的存在,就当成是一根长的连接电缆就行.其他的dzfa讲的很明白.

网友E:
怎么把电台2个字忘打上了.

网友F(2005-02-03):
gngngv
fghghfghfghfghfgh fiieyteudjri
niu u ji - =kifremnu sliufenfeui  njkhf
njcynkjivfvb,mfbjfibfnb

网友G:
用电台,走什么网络呢?专网,共网,公网?看看怎么做!

网友H(2005-09-05):
请问使用MPI时怎样接线?需要使用适配器吗?

网友I(2006-04-02):
那S7-300与S7-200通信在软件上的问题呢?
是否用SIMATIC NET V6.2设置?

网友J(2008-05-20):
好东东,有机会试试

网友K:
我也在 在研究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