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4):
可能以前,本人未能把遇到的问题说清楚,再问一遍,请各位帮忙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系统:
 Q06H-CPU,有三块QJ61BT11模块,每一个模块都会连接一些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模块,我的问题有两个:
  1、每个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的地址怎样设定,是通过拨码开关设定的吗?这种设定与模块I/O的地址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是,是通过什么方式设定的?如:连接在第三个QJ61BT11模块上的一个AJ65SBTB1-32D,站号为41,其输入首地址是X700,该怎样设定?

  2、我知道,SW80 、SW81是存储有错误的站址的字,然而,现在有三块QJ61BT11,且每块都连接有从站,如何区分各自连接的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模块地址,也就是说,当第一个QJ61BT11连接的AJ65SBTB1-32D、AJ65SBTB1-16T产生错误时,会在SW80和SW81上反映出来,但第二个和第三个QJ61BT11连接的AJ65SBTB1-32D、AJ65SBTB1-16T出现错误时,通过什么判定呢?

  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说清楚,还望各位老师帮忙,我的邮箱是:
  gt_tang9182@yahoo.com

  对于您的回复,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CCLINK远程站的地址通过GX软件设定。看看GX软件里面的网络设定

楼主:
你是指cclink模块作为主站、本地站……,我是指与cclink连接的I\O模块本身的地址如何设定,换句话说,I/O模块上的拨码开关各代表什么意思?请告知,谢谢!

楼主:
我知道了,如果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不妨与我联系,联系方式在上面了

网友B:
兄弟,说明白些好吗?

网友C:
IO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设定通讯速率/地址,如通讯速率2M B,1号站,拨码开关为201

网友C:
IO模块上的拨码开关只用设置通讯速率与主站或本地站通讯速率一致,然后设置站点,从1开始排下去就可以

网友D(2005-10-21):
给予赐教
你好!
见你对CC-LINK很精通。故向你讨教几个问题,请给予赐教。
1)选主站Q系列PLC时,有什么依据选型?(假设设备的输入/输出点数不超过2000点)
2)主站PLC+CCLINK模块QJ61BT11,那么从站接FX2N PLC,假设还有A/D模块的话,还需要再加QJ61BT11模块吗?该PLC直接去控制像电磁阀,变频器或接触器等。
3)FX2N-32CCL-M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在从站上的PLC都要有它?
4)就是楼上的朋友遇到的问题,如何对远程I/O站设置地址了?远程I/O站的输入/输出模块的点数有限制吗?假设再有模数特殊模块的话,能直接接CC-LINK上吗?还是要再有什么模块?
5)最后,还想让你介绍一下编程问题,尤其要注意哪些问题。
  问题很多,因为你领先一步,有经验了。故冒昧打搅你,望给予赐教。
 期盼你的回复,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