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4):
用EM253控制步进电机,要用到POS0-DIS才能使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吧,我做实验时,为何一用到这个命令,步进电机驱动器就亮红灯?哪位大侠帮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等了这么久还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要用EM253定位模块+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5:1的 行星齿轮减速机来定位,如条件满足,让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但在EM253定位模块上遇到难题了,本来卖我们产品的西门子代理公司答应如有问题可请教他们,但付钱后告诉我他们也没用过这个模块!真是让我欲哭无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要用EM253定位模块+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5:1的 行星齿轮减速机来定位,如条件满足,让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但在EM253定位模块上遇到难题了,本来卖我们产品的西门子代理公司答应如有问题可请教他们,但付钱后告诉我他们也没用过这个模块!真是让我欲哭无泪!

兄弟:花了多少?我的朋友也有这种问题。总共花了7十多万,开始时西门子也答复没有问题,通过西门子买了东西,然后说没有使用过,但是他们答应把东西发到北京,请西门子总公司的人做,等了半年,没有消息,只有放弃了,使用法拉克伺服,那套东西到现在还在库房。
    西门子制作一些通用的东西,特殊功能块,国内好像正的没有人能搞!
    我们有用过S5的位置控制器,找不到服务。

    你们的情况如何?时刻关注。

网友B:
70多万,得多少个200的PLC呀,恐怖!!!
emliy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方便的话把你的具体操作说一下,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B:
我本来不敢说话的,哈哈,因为虽然公司用过但我没用过这个东西。
不过老乡有困难怎么也要尽点力,自己也能长点知识吧。

网友B:
还有没有黑龙江的老乡呀,过来帮忙嘛

楼主:
谢谢dzfa!
我在好多地方发了此帖,但只有SIEMENS网站一个人回帖说此模块“功能太强,价格贵,用的人少”
现在只能将程序做的简单了,如将POS0-DIS指令去掉,对参考点的寻找简化,没用到EM253的组态参考点,EM253的优点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勉强能用,但不完美。

我发现这黑龙江的特少,好象广东的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多万,得多少个200的PLC呀,恐怖!!!
emliy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方便的话把你的具体操作说一下,大家一起研究。

不是200的系统。

网友B:
不是在说EM253吗?怎么会用在不是200的系统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说EM253吗?怎么会用在不是200的系统上?

不好意思,漏掉了,我只是想说西门子对他的位控模块的支持而已,不是EM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EM253控制步进电机,要用到POS0-DIS才能使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吧,我做实验时,为何一用到这个命令,步进电机驱动器就亮红灯?哪位大侠帮帮忙,非常感谢!
看了一下手册,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EM253模块上,而是出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上。
POS0-DIS只是接通或断开模块上的DIS输出,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输出点的通断吧。
至于出现故障,应该与与DIS输出相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点有关。可能是DIS输出送出的信号状态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所不允许的状态,导至驱动器异常。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我用的步进电机是百格拉的,它的驱动器点与西门子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点不同。

网友C(2005-11-09):
请问下楼主我用cpu222+EM253+HIM  ,用来控制安川850w伺服是可以的吗?电机1500r/min
17bit编码器。行动距离不长 是250MM ,电机每分钟启动150下的速度,要求速度和长度随时调可以用HMI整的。

网友D:
EM253多少钱一个?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要用EM253定位模块+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5:1的 行星齿轮减速机来定位,如条件满足,让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但在EM253定位模块上遇到难题了,本来卖我们产品的西门子代理公司答应如有问题可请教他们,但付钱后告诉我他们也没用过这个模块!真是让我欲哭无泪!

兄弟:花了多少?我的朋友也有这种问题。总共花了7十多万,开始时西门子也答复没有问题,通过西门子买了东西,然后说没有使用过,但是他们答应把东西发到北京,请西门子总公司的人做,等了半年,没有消息,只有放弃了,使用法拉克伺服,那套东西到现在还在库房。
     西门子制作一些通用的东西,特殊功能块,国内好像正的没有人能搞!
     我们有用过S5的位置控制器,找不到服务。

     你们的情况如何?时刻关注。
SIEMENS的服务是很烂的.我们曾经用SIEMENS的做定位,也是调了六个多月,最后还是德国人来调好的.现在做定位也不敢用SIEMENS的了.还是三凌的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