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4):
我在英文版WINDOWS2000下Visual Basic 6.0编好的源程序,在繁体版WINDOWS2000下的Visual Basic 6.0中打不开,怎么办.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2004-09-27):
是缺少控件还是什么原因不能打开?

网友B:
我没试过,但我想是否和多语言支持有关。
仅供参考。

网友C: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啊,倒是中文系统上的程序英文系统上经常打不开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网友D:
打不开的原因不是因为英文版在繁体版上打开,而是由于你的系统资源路径已不一样(比如说你的VB project所调用OCX、DLL等文件与你之前所用的电脑可能路径所在地不一样,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所以在打开是VB 6.0无法找到VB project文件所对应的OCX、DLL等文件,因而出错打不开!

网友E:
楼上的说得有理

网友F(2004-11-20):
引用 网友D:
打不开的原因不是因为英文版在繁体版上打开,而是由于你的系统资源路径已不一样(比如说你的VB project所调用OCX、DLL等文件与你之前所用的电脑可能路径所在地不一样,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所以在打开是VB 6.0无法找到VB project文件所对应的OCX、DLL等文件,因而出错打不开!

有理!
其次就是是版本。雖說都是VB6.0,市面上很難找到D版很好的,大多是缺胳膊少腿的,還得自己去網上找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