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4):
直流开关500A和交流开关500A有没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互换,我现在手头有一个500A直流开关一直安不出去,这次有人要交流500A的,能不能用上去,有没有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网友A:
不能互换,
好象AC500A的用在直流上最多只能是120安左右.也就是说如你要用120A的直流空开,可以选用AC500A的.当然这可能与频率有关系,我上面指的是工频.

楼主:
啊,那我现在是用牌子上写差125V DC  500A的空开用到AC 500A的线上,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B:
500dc在分断灭弧能力上应该高于500ac
不过脱扣电流方面要求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