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04-06

楼主(2004-05-24):
首先谢谢陈先生的回复。上次山武的问题因工期较紧,我用收发24次解决。现向您请教以下问题:
我在用COM06通讯板上的422/485口时,用RXT,TXT指令发送接受数据,但每次收到的都是TXT发送的数据,请高手赐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此種情況應該發生於RS485 2線通訊,請用RXD指令接收兩次解決,第一次收發送數據,第二次收真正數據.
您可以使用PROTOCOL MACRO方式解決,但必須用CX-PROTOCOL程式編輯,下載至COM06,階梯圖用PMCR指令,PROTOCOL通訊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