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4):
我单位用了一台三菱A系列的PLC,由于PLC内电池问题程序没了,我现用笔记本电脑与PLC连线想把备份拷贝至PLC可怎么也联不上!急死我了!我用的是GPP7.0的软件,我不知怎样设置这连结设置,传输线又是如何?
  5~5~5~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A(2004-08-08):
我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B:
电缆用SC-09;
GPP7.0的软件中设置正确的通讯口、速率、PLC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