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 加一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4-05-25):
我用是三菱的fx2n.程序如下:
MOV KO D200
LD M1
INC D200    { 想改成  (D) INC D200 }
可是D200加到65535就又回到1开始加了.怎么才能让他继续往下累加呢?想加到2,000,000.
请大家指教!

楼主:
在这里也说一下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 D200    { 想改成  (D) INC D200 }

为什么不改?

网友B:
你上面用的是缺省的16位指令,32位指令的用法如下:
DMOV KO D200
LD M1
DINC D200
以上将D200和D201接成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用的是缺省的16位指令,32位指令的用法如下:
DMOV KO D200
LD M1
DINC D200
以上将D200和D201接成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使用。

我改不过来,它弹出一个对话框说:Can not write to PLC.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要对PLC在线修改程序,PLC应该在编程或监测方式下

网友D(2004-10-15):
用进位位加吗?
LD 进位位
inc d202

网友E:
用32位DINC的就行了。

网友F:
MOV KO D200
LD M1
INC D200
1.你这指令 本人就觉得有点疑问,不知道你要反应的是m1接通一次,就自加一一次,若是就有个问题,若不是,我也觉得没有意义了。你那是m1接通后,PLC的每个扫描周期就加一一次,这是一个问题。
2.应该能换成 DINC 你说的写不进去的现象 我也在一些常用的指令也偶尔发生,但是你关了再来一次,可能会好,这是经验,还有个方法,就是用  DADD  。再麻烦点,就转换为浮点运算,决定没有数值限制的问题了 。

楼主:
好了好了,谢谢各位支持!!!我后来换了一个软件就能写进去了,换了GPPP三菱软件就OK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OV KO D200
LD M1
INC D200
1.你这指令 本人就觉得有点疑问,不知道你要反应的是m1接通一次,就自加一一次,若是就有个问题,若不是,我也觉得没有意义了。你那是m1接通后,PLC的每个扫描周期就加一一次,这是一个问题。
2.应该能换成 DINC 你说的写不进去的现象 我也在一些常用的指令也偶尔发生,但是你关了再来一次,可能会好,这是经验,还有个方法,就是用  DADD  。再麻烦点,就转换为浮点运算,决定没有数值限制的问题了 。

LDP M1
INC D200
这样就不会产生象1.所说的那种情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OV KO D200
 LD M1
 INC D200
 1.你这指令 本人就觉得有点疑问,不知道你要反应的是m1接通一次,就自加一一次,若是就有个问题,若不是,我也觉得没有意义了。你那是m1接通后,PLC的每个扫描周期就加一一次,这是一个问题。
 2.应该能换成 DINC 你说的写不进去的现象 我也在一些常用的指令也偶尔发生,但是你关了再来一次,可能会好,这是经验,还有个方法,就是用  DADD  。再麻烦点,就转换为浮点运算,决定没有数值限制的问题了 。

LDP M1
INC D200
这样就不会产生象1.所说的那种情况了。

哈哈 是这样子的!

网友H(2005-08-18):
请问在线如何写入

网友H:
指令应用有问题

网友I(2006-01-26):
你这个问题.我想这样行不行,你怎么没有用计数器.把你所说的数值进行一下累计计数,那样的话不就想加多少数就加到多少吗.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J(2006-06-12):
人还多吗。

网友K:
用两个计数器记数即可

网友L(2007-07-18):
在 MOV K0 D200 前要加触点 例如:LD M2

网友M:
MOV K0 D200
LDP M1
INC D200用32bit因该可以了吧2没那么复杂

网友N(2007-09-02):
加D改成32位的就OK啦

网友O(2008-02-26):
用32位,或加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