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了MCGS组态软件,软件中的报警数据策略条没有,不知应到哪儿下载?多谢指点。

楼主(2004-05-26):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网友A:
版本的问题吧,问商家

楼主:
好的,多谢提醒!

网友B(2004-09-15):
胡说,可以到mcgs网站下载

网友C:
在策略工具箱里。

网友D:
你是否考虑过换一种软件试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交流,acson2000@yeah.net

网友E(2004-11-08):
我也在学习这个!用的是5.5的嵌入学习版的,也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回事情?

网友A:
通用版5。5的在策略工具箱里有

网友E:
噢!多谢指点!

网友F(2006-05-17):
您可以在MCGS的通用版下的工具选项打开策略构件管理,找到相应的项再点“安装”就可以了!不行你可以发信给我,rock955@126.com,我稍会一点,呵呵

网友G:
其实不仅仅是策略,还有动画构件也需要打开相应的管理,然后安装即可!

网友H(2006-09-09):
最近学习了MCGS组态软件,软件中的设备连接没有通用设备项,不知应到哪儿下载?多谢指点。

网友I(2008-09-02):
我用MCGS6.2,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J:
考虑过换一种软件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