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6):
问题是:在485和温控议通信时,有时没有电脑接收不到温控议的实际值,有时候温控议又接收不到工控机发送的数据(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慨率不大,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要求上是不允许的)。请问高手们我应该怎样用程序解决它呢?
说明:如果我是一个一个的送或接数据时,是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的,但是我们是以一秒钟频率对温控议进行通信的(取和写数据),由于是这样才出现的有时候送不出去(就是温控议没有收到计算机所发送给他的值)或接收不到的情况。但是如果过一些时间的话又可以了(因为时间在不断的向前走,送的数也在递增或递减)。
希望高手们能帮助我??谢谢!!非常感谢谢!!!

网友A:
数据读和写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楼主:
谢谢!!我也这样做了,我把接收数据的时间设置为0.5秒(送数为1秒)但是同样是没有用的,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温控议的说明书上有一个“回答”和不断“询问”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这如果不是实时控制的应该是有用的,但是我也是实时对温度的控制,假如我送20度给温控议,它没有收到,总不可能停下来等它或者再送一次同样的值?但是在1秒以后我就要送另外一个温度值了,你说这可能做在在职秒之内做一个“问”和“答”(也称握手)的动作吗??

网友B(2004-12-19):
楼上的老兄按你的算法你的温控仪不出三个月就被你搞死了,FALSH EEPROM 最多10万次的写寿命,本来你在接受到应答桢后你应该看返回的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在写一次就行,按你说的现象很少见的,不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温控仪?任何温控仪不能频繁的写的。
上海杰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科技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从事工程设计、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和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等业务。
   公司先后为能源化工、冶金机械、陶瓷水泥、水处理、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工程控制项目进行设计和产品选型。特别是工业炉控制领域,公司为多家客户配套设计了许多先进的产品,产品已经发展到国外。公司自主开发的工控软件平台,采用了嵌入式设计方法,使系统更加稳定可靠。并且在软件平台上,采用了 Embedded XP技术,结合公司十多年来的工控软件开发技术,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JETTER 触摸屏。该产品能同时和多种国内外工控产品进行现场总线连接。使产品适应性更广、功能更加强大、性能更稳定。同时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任意定制,满足了各种场合的应用和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在1秒以后我就要送另外一个温度值了,你说这可能做在在职秒之内做一个“问”和“答”(也称握手)的动作吗??

一秒?什么东西热容这么小?可以实现如此高速的控制?还是说控制的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D:
依照系统的波特率、数据量,能完成一次通讯的时间先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