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6):
我要用三菱的这个plc做设计,谁可以告诉我有关的资料,急!!

网友A:
本站大把的有,你认真的找一下行不行呀。

网友B:
我有,不过最好自己找

网友C:
你要啥资料啊?

楼主:
一般的都是FX2-48MR的,我要的是FX的,里面没有啊

网友D:
FX2与FX是一样的,但与FX1系列还是有一些区别!
FX是国外的型号,所以你找不到资料!国内对应的就是FX2,所以所有参数及指令参考FX2就可以了!

网友E:
上上海菱电里面去找吧!都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