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6):
请问各位大虾:
     三菱的PLC编程软件中的SFC功能怎么用?另外再冒昧的问一下,是不是有的软件不支持SFC功能,如FX2系列的PLC,还有GPPW?
     先谢谢喽!

网友A:
有专门介绍ASFC一书!具体在哪里下拉我就不清楚了!对了上海菱电里面有介绍QPLC功能一书的,上面有一些,不过不是很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介绍ASFC一书!具体在哪里下拉我就不清楚了!对了上海菱电里面有介绍QPLC功能一书的,上面有一些,不过不是很全

本網FTP內有中文版!去下~!

楼主:
谢谢!进入FTP好象要用户名和密码的吧,另外本网的FTP的网址是多少?在什么地方登陆啊?

网友C(2005-01-03):
国内都把SFC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日本人根本不当回事,告诉我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日本人发现它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基本上弃用这一方法.
我用三菱FX系列的SFC方法(STL)很久,后来在日方的要求及限制下,又用回传统设计,不过真的长进不少,程式的复位也变得简单!

网友D:
步进指令只能用于顺序控制,不好

网友E(2005-09-18):
步进指令用于顺序控制很方便,比传统的方便多了,比如机械手,不过该软件我还不知道如何用步进指令,我不会输入

网友F:
SFC有它的好处,程序设计可以简化。

网友G:
SFC,对应于西门子的S7 Graph

网友H:
输入指令时在梯形图和指令模式下进行转换

网友G:
比较方便

网友I:
感觉SFC使用还是很好的
SFC我用感觉就很好,尤其是很复杂的控制,那就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了.另外,一般设备均要求手动和自动,那采用SFC就很方便实现.我是搞设计的,一般对用户而言,他们都希望能读懂你的程序,要是用一般方法编写,用户就感觉弄懂很费劲的.所以,我一般为用户考虑都采用SFC编程.
有的朋友感觉SFC有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如果想终止运行,则它会继续完成整个步序,返回到初始状态才停下.这对安全操作那是很危险的.这个问题通过研究也很好解决的,完全可以利用区域复位指令来避免.
我体会是:越是复杂,如机械自动化要求高的地方,在某个时段里要有很多机械动作,那用SFC就能体现出它的优越,尤其为了减少调试时造成机械的碰撞,损坏机械,那还是采用SFC安全多了.如果是单一的流水线,没有很多的机械动作,仅仅是控制像变频或直流驱动器的话,那也不必要使用SFC.
我述说的,仅是我个人应用中的个人感觉,如果哪位有好的办法,请给予赐教!

网友J:
SFC只适用于初学者,高级一点的应用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K:
[推荐]
使用三菱PLC的步进指令真的很方便,它将复杂的程序变得简单化,编程时非常顺利,条理很清楚,只不过程序容量大了一点,但运行的速度却提高了,由于安采用调用程序的形式,可以将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表示得一清二楚。

网友L(2005-10-28):
老兄,我还是建议你用传统设计方法,那样你对自己的程序的整个运行机制回非常清楚,一旦出了故障可以很快找到原因.

网友M:
运动型PLC中A172SH中能否既用SFC又用梯形语言

网友N:
不错
可以在西门子中找到

网友O(2005-11-28):
kan kan hen haoi

网友K(2006-02-05):
步进指令很好用,它将复杂的程序变得很简单,修改程序很方便,只不过程序容量相对大了一些,不过消化和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网友P(2006-03-18):
我也想知道

网友Q:
机械步进点很容易使用的,GX Developer 可以使用的啊,在新建文件的时候可以看见的啊,或者在project-->edit data-->change program type 就可以了
呵呵,我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R(2006-06-09):
b步进指令,我才刚上路!

网友S:
我也是对这种命令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优越性也还是很高,对顺控编程非常之方便,怎么停开都可以,如果要中途暂停,那就要有经验的人来做了,否则会全部停掉而须要重启。这是有些机器不充许的。好处就是比梯形图编程方便N倍来形容了。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某些功能指令不能写,只要写了某些功能指令,那个SFC就没有了,编程编不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梯形图才行.

网友T(2006-11-04):
没有多大必要
但是用别的也可以达到要求的,我个人觉得好象没有多大必要用

网友U(2007-04-25):
这一个步进功能,我用了很多次,用起来很方便很直观又非常有条理,并且使编程简单化了许多.无论是对于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都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它还非常利用复杂的控制方面.特别是在有规律的控制方面.

网友V(2007-06-29):
大家们,,,会SFC的请加我QQ       582732069

网友W:
看起来是程序好设计多了,可是不知如何输入指令,输入进去总和我们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X:
三菱FX编程软件3.3中文版 简介: SWOPC-FXGP/WIN-C V3.0中文版应用于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最新版编程软件。运行于Windows平台(3.1、95、98、ME、2000、XP、2003等)该程序可在串行系统中与PLC进行通讯、文件传送、操作监控以及各种测试功能等。是PLC编程、调试、监控等不可多得的好帮手,可在线、离线编辑程序。本人在2007-03-06上传过有用户打不开安装不了,这回上传三菱FX最新版编程软,多次下载安装正常szgx.ltd@163.com https://login.taobao.com/auction/fast_buy_item.htm?auction_id=18dc3a0a18249075faf429768011f728&x_id=null&key=a96f75462c0889ed86f2019f91505b2b

网友Y:
SFC很好用,但学习可要费把劲了

网友Z(2007-07-31):
ftp如何下载呀
,郁闷中...
那位大虾说说阿

网友AA(2008-04-18):
有图解方式的详细说明 需要的话,请联系 jxt520102@163.com

网友AB(2009-04-11):
Q系列PLC用SFC编程,可以在一个块里面同时有两个原点吗?也就是说两段工序有关联,但不是并行分支也不是选择分支。那位高手知道请帮忙回邮件我谢谢!RWB800420@126.COM

网友AC:
SFC语言很方便啊!
在教学过程中,很受学生欢迎。

网友AC:
36楼说的是单序列的吗?有一种 跳转到另一条支路的编程方法可以用啊。

网友AC:
学会SFC语言,编写程序会很方便!

网友AD(2009-09-04):
本人觉得,每一种编程语言都是有好有不好,差别在于你所使用的习惯与它能否实现的衡量。

网友AE(2010-04-27):
我怎么也看不出这个贴是精华帖,好像没有回答问题啊?

网友AF(2018-01-17):
基本上我是机械的,懂点电,有任何问题都基本上是机的,电的能改的好的,没有啥可以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