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6):
各位大虾,谁能告诉我omronPLC(型号CPM1A-CPU40)编程器数据电缆的接线图,不胜感激。

网友A(2006-07-21):
PC                 P
电脑与PLC的连结-------
                      电脑             PLC

                        2--------------2

                        3--------------3

                        5--------------9LC

网友B:
编程器数据电缆应该是二十根线,编号相同的一一对应

网友C:
CPM1A是没有RS232接口;
需要用CQM1-CIF02电缆与电脑通讯,或买CPM1-CIF01通讯模块;

网友D:
OMROM CQM1A-CIF02连线图
9PIN串口   20PIN OMRON专用插头
2————————4
 3————————6
5————————8、12、14、16
4、6短接        5、7短接
7、8短接        15、20接4.7K电阻

     OMRON 20PIN插头大的一旁右下角为1脚,自右向左数,小的一旁左上角为20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MROM CQM1A-CIF02连线图
9PIN串口   20PIN OMRON专用插头
2————————4
  3————————6
5————————8、12、14、16
4、6短接        5、7短接
7、8短接        15、20接4.7K电阻

      OMRON 20PIN插头大的一旁右下角为1脚,自右向左数,小的一旁左上角为20脚。

谁这样用过?CQM1A-CIF02 OMRON的产品?干吗用?

网友F:
2楼和4楼说得是完全对滴,我现在就是这样做实验的(我用的J是CPM1-CIF0通信模块,就是一个转RS232口的适配器).

网友G(2011-07-03):
有试过的吗?
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