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求助于各位:
     MM440西门子变频器在电动机没有接温度传感器的情况下,p601=0,p604=130
p610=2,运行半个小时左右就报警跳闸,显示foo11,a0511,此时看roo35
在200左右,电机已停,而r0035还在升高,电机参数按其铭牌设置.不知何因.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长期运行在低频率下,如4-5HZ,即使没有接温度传感器,变频器也会报警调闸的了。可将变频器最低频率设高一点,比如8HZ,以上。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2004-08-01):
变频器工作在50Hz,故障依然存在.

楼主:
请高手给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