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问题是:在485和温控议通信时,有时没有电脑接收不到温控议的实际值,有时候温控议又接收不到工控机发送的数据(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慨率不大,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要求上是不允许的)。请问高手们我应该怎样用程序解决它呢?
说明:如果我是一个一个的送或接数据时,是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的,但是我们是以一秒钟频率对温控议进行通信的(取和写数据),由于是这样才出现的有时候送不出去(就是温控议没有收到计算机所发送给他的值)或接收不到的情况。但是如果过一些时间的话又可以了(因为时间在不断的向前走,送的数也在递增或递减)。
希望高手们能帮助我??谢谢!!非常感谢谢!!!

楼主:
“strC:=trim(ed10);ed10是要发送给温控仪的温度由别的程序传入
A:='S1'+strC+chr(3);
strcopy(st,pchar(A));
L:=strlen(st);
Q:=0;
for n:=0 to L do
  Q:= Q xor ord(st[n]);          C:=chr(Q);
stringout:=chr(4)+'00'+chr(2)+A+C;
mscomm1.Output:=outstring;
repeat   //等待发送完成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我就是不明白23页上说这是由controller send的???
在23页上的过程好像没有发送要控制温度的数据一样,上位机只是发送ACK和EOF这类的ASCII,就没有控制温度的参数???我不明啊,还请高手指令江山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