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菜鸟请教:前辈莫笑!请问GP2301S后面标有“EXT”的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您是指人機背後的那個橡膠蓋嗎??
那個是用來外接擴充模組用的,像是特殊通信模組,還有一個應該是用來接CF卡座的延伸模組,防止機台一直掀開才能拔CF卡,我現在沒機器,所以用猜的,說錯請指證 ^_^

楼主:
不错是一个橡胶盖盖着,有50*2个脚,与PLC连接的COM1,画面下载口TOOL及CF卡座我都知道,硬件资料对2301S讲的不清楚,也没有找到对应的功能?此机为02年5月产于日本。可能是用來外接擴充模組用的。我继续查资料······谢谢八百老师!

网友A:
對了,那是用來與plc的特殊通信模組連結用的,像是與西門子連結的的profibus通信模組,便是插在這個插槽上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