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4-05-27):
PRO-FACE GP270触摸屏里面有只松下纽扣形状的锂电池,请教这个电池起什么作用?我见这个电池的电送到一块叫M62X42B的集成电路上,不象保存程序的电池,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來做停電保持紀錄用的 ^_^

网友B:
电池可能是保存系统和程序的,我有一台新的在初次传输时,突然停电,后强行传送也不行,拆开后将电池正极焊开,把大部分电解电容短路后把正极焊回,装好后再强行传送,正常。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但不知这个电池要是没电了的话,原来在机子里的程序还可以用吗?

网友C:
这个电池要是没电了的话,原来在机子里的程序应该还可以用!程度是靠另一块电池保存的!
但可能机子内有关的时间等信息会丢失!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谢谢!不知道谁有把电池去掉了,还继续在正常使用?

网友D:
虽然我不懂pro-face的HMI,但我会努力学习的!感谢谢各位!请各位大哥去跟一下我的贴吧!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