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5个gp37w2b与三菱Q系列PLC通讯模块qj71c24一个通讯模块rs422方式连接,这种方式可以吗?想节省点银子,只用1个通讯口,用n:1方式,可以实现速度又可以的话,proface的触摸屏就太好了,请教各位可行吗?具体方法及注意点是什么?我打电话给天任之说应该可以,具体没说出怎么弄法,还有假如换新品st400,或者gp2000系列可以吗 ?顺便谁能介绍一下新品st400

网友A:
這顆通信模組只有19200bps的通信速度,您要是接了五台人機,理論上是應該沒問題的,但是接起來我有預感整個畫面反應應該會變得很遲鈍,這也要看您監控的點數多寡而異,還有您設計的監控位置是否有連續性,還有ALARM監控點的多寡....等等,都會影響整體的系統反應速度
ST400具有RS-422的通信,理論上他跟GP37W2B是一樣的,只是他是3.8"的機種,但顯示效果為8色灰階,比GP37W2B還好,記憶體為640K而GP37W2B為1M
Pro-face目前所有的人機,與PLC的連結方式都是一樣的,所以只要能連,您選擇任何一種TYPE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