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三菱编程口协议中,读寄存器D的地址算法(地址x2+1000H),怎么到了D8000以上就不对了,各位工友知道D8000以上的寄存器的地址算法吗?多谢!

网友A:
你有关于编程口方面的资料吗?我现在有个小问题:编程口的波特率可以改吗?困难吗?

楼主:
本网有下载,你找一下。。。。。。

网友B:
D8000以后的寄存器属于特殊寄存器,有的是不能使用的,有的是只能读不能改写的!
找本说明书看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8000以后的寄存器属于特殊寄存器,有的是不能使用的,有的是只能读不能改写的!
找本说明书看一下吧!

编程手册见软元件表

网友D(2005-04-15):
当然可以,D8000以后的地址是(D下标-8000)*02H,哈哈

网友E:
可以该的。改通讯协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