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想买一个简单的PLC学习,请问一般的PLC学习用机价位情况如何,我希望在3000元以下!希望知道情况的大哥讲一下,谢谢!

网友A:
太奢侈了吧!3000元可以买一台全新的三菱FX2N-64MR的机器了!
学习用一般用千元左右的就行了,可以买台三菱的小型机或二手的FX系列。

网友B:
二手的好呀,FX1S-10MR    500元能用就行。

网友C:
我也想买台小型机学习用,感觉不实际应用,学习效果很差。

网友D:
有没有搞错。到网上下一个软件模拟器就可以了。何必花这么多钱呢?
做工控工程师,不是说钱花下去了就好,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用最少的钱得到最佳的学习和控制效果。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个软件模拟器,学习一下!

网友E:
不同的PLC它的模拟软件也是不同的,你学的是哪家的PLC呀?

网友A:
软件模拟与真实的PLC学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初学者可以用软件模拟先了解一下基本的使用方法!
最终还是要用PLC才能真实的再现你的设计!

网友F:
那里有模拟软件???????
先谢谢了
linshu1999@163.com

网友G:
请问什么地方有三凌FX2系列PLC的模拟器下载?/各位楼主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