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7):
请问大家修线路板怎么下手啊?或是什么一个思路?什么方法?

网友A:
应先从电源部分下手,因为一般情况下电源故障率较高。电源正常后再以各主要IC为核心,在网上和相关媒体上查找IC资料,确定各IC工作情况,适当用示波器检测各主要工作点波形,确定故障范围,在小范围内利用积累的经验判断故障点,例如发热量大的元件周边电解电容特别容易坏。

楼主:
谢谢XCC51!我对电子电路不太熟悉.现在正在努力学习!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B:
请说明是什么电路板啊!?

网友C:
请问应该积累哪些基础知识啊,

网友D(2004-07-25):
二楼所言甚是。
电源是第一个要排除的故障点(电源一般分整流电源和开关电源两大类,后者故障率好像要高些)
第二个重点是电路中的分离元件,电容故障比较常见,也较难查,然后是三极管,二极管,大功率电阻等;最后找不着方向时再查集成电路
过程中注意故障元件间的 相互联系

网友E:
维修线路板首先需要有比较扎实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础知识,会看电子线路图.懂得各种元件的测量.尤其是三极管放大器,运算放大器,场效应管,门电路的工作原理.在实际的维修中,一般电流大,发热量高的元件故障率较高,模拟电路故障大于数字电路.在电路中,元件的故障一般也是短路,开路等.一般三极管,二极管,场效应管比较容易短路,电阻容易发生阻值变大,开路等故障.电压较高的电容容易击穿,小容量的在高温下容易干枯使容量减小.在维修中要充分利用各种维修工具.将故障电路范围锁定然后再根据电路情况排查.总的来说做这个必须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