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好维修吗

楼主(2004-05-27):
水厂里的仪表老坏(浊度仪)。不会维修,厂长看了横竖不是。
请教各位,这仪表坏了,该如何维修啊。

网友A:
怎么个坏法!是探头还是二次仪表,是进口的吗?你能说详细点吗?也许我们可以互相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B:
那要看什么样的仪表了,有的仪表是不需要维修的。

网友C:
请讲具体点。

网友D:
说清楚点  我们大家一起可以讨论讨论的

楼主:
是进口的,T2120型的,是什么厂家忘了,96年开始投入使用的
现象:标定的时候,承认0NTU,不承认20NTU,提示ER3,斜度过大,其中诊断提示,有可能是探头电路有故障,但探头不好打开,是金属整体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