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8):
有个客户购买了西门子的S7-200  CPU224的PLC,电脑编好程序下载后工作全部正常,与台式机及笔记本通过PC-PPI都能正常通讯,但工程需要与工控机连接,结果PC-PPI连到工控机的COM口后就不能通讯了,程序还能正常运行,拆下后与台式机及笔记本通讯时都不能正常连接!检查后发现CPU的通讯口已经烧掉了!
  重新购买了一台,为安全加了RS232光电隔离,但光电隔离器不能工作,与笔记本连接正常,后来直接接上工控机,CPU的通讯口又烧掉了!
 PC-PPI电缆是原装的,现在还可以用,唯一的问题就在工控机的COM口上,不知是否是工控机的COM口高电平的电压比普通电脑要高一些?

网友A:
可能是工控机电源与PLC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并且工控机的接地处理不好造成的.

网友B:
我这里有两台研华工控机,连接欧母龙的PLC,正常运行两年了。
工控机与普通PC应该是一样的,不同是是前者防尘、防振、防辐射比较严格。

楼主:
工控机使用的也是220V电源,只是没有接地!

楼主:
客户买的那个RS232光电隔离器是个假的,根本不能使用,隔离器装在电脑的COM口上,用SC-09与三菱的FX1N系列通讯,根本就不能连接!
客户后来急于把工程完成,也不管工控机的COM口是否有问题,冒险把新的的那一台CPU224又连上,没想到一通电CPU224的通讯口就又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