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8):
问了厂家,他们说编程口协议不开放。希望大家帮帮忙,知道的麻烦告诉小弟一声。需要什么工具?怎么改?仅仅只将9600变为19200。谢谢!

网友A:
看编程手册 改变d8120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问过厂家了,D8120是改485口的,不能改编程口。我是用编程口和pc的串口通信。

网友B:
to wlljp: 这位老兄,不懂不要瞎回答,D8120是改232BD等的通讯波特率,楼主是要改编程口波特率。

网友C:
變更通訊埠通訊鮑率:
USE GPP-W

网友D:
软件下进入PLC菜单下“通讯设置”!
串口选取(COM1~COM4)及波特率选取(9600/19200)都从这时设定!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个软件,请问这是一个免费的软件么?找厂家可以要到吗?

网友D:
晕!
现在反而搞不清你倒底是为什么要改波特率了!
软件是三菱公司专门为PLC编程而推出的,所以这里修改的只是你下载或上传程序时PC与PLC的通讯速度!
现要搞不清你修改的是什么用途?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使用编程口和pc串口的进行通讯,主要是采集plc的d寄存器中的数据。我用的是labview程序,当设置成9600时,如果不加延迟,数据丢失或不完整的概率接近100%,后来测试发现需要加150ms的延迟,这样的话采数的周期太慢了。所以希望通过提高波特率缩短延迟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个软件,请问这是一个免费的软件么?找厂家可以要到吗?

1.不是免費的!
2.去軟體論壇的FTP下載,7D5C-GPP-W & LL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使用编程口和pc串口的进行通讯,主要是采集plc的d寄存器中的数据。我用的是labview程序,当设置成9600时,如果不加延迟,数据丢失或不完整的概率接近100%,后来测试发现需要加150ms的延迟,这样的话采数的周期太慢了。所以希望通过提高波特率缩短延迟时间。
Lab view(美商慧碁)BLOCK 你當然要做通訊延遲,記住;牽涉到  存 & 取,哪怕您用其他工具SFT TOOL,都必須在緩衝區做延遲.
所以,9600或19200都必須去處裡!
Lab view(美商慧碁)這東西..很好!

网友E:
关于更改三菱PLC编程口的波特率
三菱PLC编程口的通信参数已经固化在PLC内相关芯片内,而且PLC程序是无法访问编程口的,如确需更改编程口的波特率等参数,只有以下办法:将PLC内部单片机中的程序解密并读懂该程序,然后将波特率该成19200bps并将程序重新写入单片机即可!
    当然,如果有这种水平,我想他会办厂生产PLC了。
    具我所知,目前流行的PLC中,仅西门子S7-300可更改PLC编程口的波特率。

网友F(2007-10-09):
我现在在用LAB VIEW采集波形,但出现抖动,怎么才能实现同步,麻烦大家了

网友G:
可以改民19200的,只不过与PLC通讯之前先发送数据,将通讯率改成19200就可以了

网友H(2010-10-11):
怎么和电脑连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