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8):
看不懂!!替你將錯別白字修正以及文字分列一下.
我在好多的论坛上都看到这么一詞!可的我找便整个网页也没的找到所谓的FTP.
所以想请问一个各位高手FPT为何物?
1.的在哪里可以找到?
2.如何才能下载里面的东东?
3.是只有上载了一些东东.或有一些积分那FPT才可以看到?

网友A:
若是我跟你說FTP裡可以下載FTP軟體您一定會瘋掉.!!^^
先去下載:CuteFTP Pro
http://asia.cnet.com/hk/download/pc/0,2000031702,20000161s,00.htm
以下剪貼軟體簡單說明如下:
說明:
CuteFTP Pro是款給企業用戶使用的檔案傳輸軟體,它能提供強大的功能,包括使用SSH2、SSL等加密的傳輸,以及密碼設定等安全功能﹔同步傳輸﹔以及多點傳輸。CuteFTP Pro也包含以下進階功能,進階的程式設計功能,可支援VBS、Perl和JavaScript等語言﹔排程傳輸和資料夾同步化、內建HTML/text編輯器﹔智慧型的續傳或覆蓋設定﹔以及完全支援HTTP和HTTPS通訊。

网友A:
我回一你堆加貼圖.....你一句不明白打發我!?
自求多福去吧............不願教你啦!

网友B:
哈哈!
     要我就这么说:利昌大哥,我下载了你说的软件,进行了全方面的试验,可还是不明白,这样利昌也就不会生气了。。。。。。
     可真要是这么做了,也不可能不明白了。。。。。。

网友C:
用flashget可以直接下载和下载其他文件一样,只要有他的ftp地址即可。
北大天网http://bingle.pku.edu.cn/提供专门的ftp查询,可以查电影、电视、软件,应有尽有。查到你所需的东东后,拷贝他的pft地址,再用flashget的ftp探测器(打开flashget再按f7)查询,看看是否可下载!如果可以再直接选中要下载的东东,按右键点选下载即可!
上面什么好东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