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9):
我在使用西门子S7-300的时候,我想采用SFC1读出系统时间,然后与另一预设的时间比较,我想请问我要怎样才能把时间数据(预设值)赋值到DT格式的变量中呢?还有要怎样才能对DT格式的变量进行比较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定义一个DT变量,DT变量各字节在STEP7的软件帮助中说明得很详细的,然后你就按照格式把预设值赋值给变量就可以了。DT格式的比较可以是各个字节的比较,也可以调用功能块去解决,具体是那一个我忘了,看一下帮助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的对,先输出到DT类型变量再用FC6,FC7,FC8取出日期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