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9):
我的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运转正常,但是当使用RS232C与电脑相连时,驱动器和立刻断电,面板无显示。我查了一下接口方面的书,可能是因为RS-232-C标准中规定的电平和TTL电平(书上说是一般的微机的串口能接收发的是TTL信号)不兼容。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如果是的话应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04-10-22):
RS-232C不能用于TTL电平,用一个232转RS-485的转换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RS232和TTL电路不能直接相连的,两者的电压标准不一样。你可以用专门的芯片转一下哦。芯片的型号好像是:MAX232什么的。

网友C:
RS232和TTL电路不能直接相连的,两者的电压标准不一样。你可以用RS 232/485转换器试以下,以前好象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