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9):
我的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运转正常,但是当使用RS232C与电脑相连时,驱动器和立刻断电,面板无显示。我查了一下接口方面的书,可能是因为RS-232-C标准中规定的电平和TTL电平(书上说是一般的微机的串口能接收发的是TTL信号)不兼容。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如果是的话应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连接电缆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设备的地电位相差太大,可以用隔离变压器给pc供电,再连结试试。或pc与设备共地看看能工作吗。

网友C:
同意3楼的。

网友D:
我用过单片机跟PC通讯,使用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还得查阅相关的说明书喽

网友E:
可以采用隔离rs232转换器进行连接,可以解决pc外壳带电的问题

网友F:
我的欧姆龙C200HE——CUP42,CQM1H——CPU51,通讯端口RS232为什么会出现红灯亮了,在也无法连接上了,是端口烧坏了吗?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G(2008-03-27):
电缆的直连交叉区别?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