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29):
新手问大侠:我想知道,在梯形图中,模拟量怎麽输入、输出?哪一位高手知道请指教。

网友A:
看相关手册。

网友B:
模拟量是以short int 形式输入,0-32767, 凡设计到模拟量,都要进行标度转换,及将物理模型转化为逻辑模型

楼主:
谢了!
我要做的是在三菱FX上输出4-20mA的信号;读取同样的返回值。
e_mail:e_arlee@sohu.com 请不吝赐教

楼主:
回2楼:多谢,但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三菱FX:
     FROM是读指令,即模拟量输入;TO 是写指令,即模拟量输出。
    数字大小看模拟量模块的二进制位数后决定。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一般模拟量模块手册上都会有相应的模拟量对的数字量范围。可以直接查到的,
至于怎么读写,就是程序指令的问题,不同的PLC就有不同的指令,一般欧洲的PLC和日本的PLC不同。

网友D:
三菱FX的有FROM和TO指令来完成的,具体的要看你是模拟量是从那个模块的你
可以问一下三菱公司的代理商,也可以法E-MAIL给我告诉我号码如果有时间我会告诉你的。仅供参考

楼主:
各位回帖的仁兄,小弟谢了!
我找到了一本FX系列的编程手册,先回家看看,修练几天;有点功底后,再陪大家聊。
e_mail:e_arlee@sohu.com

网友E:
[求助]请ZHTOK兄再具体一些
引用 网友A:
三菱FX:
      FROM是读指令,即模拟量输入;TO 是写指令,即模拟量输出。
     数字大小看模拟量模块的二进制位数后决定。

小弟正用到这条TO指令,我理解的ZHTOK兄意思,D中的数据设定取决于D/A模块的转换精度。正确否??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
1,我用FX2N-64MT+FX2N-2DA模块,DA模块通过TO指令写入数据,在FX2N-2DA手册上说其输出电流为4-20mA, 这理怎么理解呢??当D中数据设为2的12次方时为20ma,而D=k0时为4mA??

2,指令TO K0 K16 K2M100 K1  的各项怎样理解?

多谢

网友A:
YES。
1、当D中数据为4095时,模拟量为20ma,而D=k0时,为4mA。(12位模块)
2、看手册

网友A:
纠正一下。应该是4000对应20MA。

网友B(2004-09-21):
更正上次说的错误,不好意思!
模拟量表示范围:0--27648,模拟输入,16位,2byte的整形变量或字变量,输出,如simens
的PLC  ,PIW232,输出通道:PQW232,输出值直接调节到电位输出单!